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魅族m3 开机显示loading或者formating

楼主(2012-05-02):
魅族m3,原始只有1g,贪心想扩容到4g.现在焊上去了一个2g,接上电池就自己开机.然后显示loading,重新用吸丝走一遍引脚.又显示formating.一直都这样.
mp3接上电池就开机是不是有短路? 有人给我说按键问题.我换了用两个按键都一样.
电池

网友:
刷一下机器

网友:
刷了一下,也是一样的。

网友:
量下开机针上的电压看是不是被拉低了,实在不行就把它拆了, 好歹还可以用,
再就是你焊上去的这个FLASH是不是跟你自带的一样,如果一样,直接把1G地去掉焊上2G地,再刷下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