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电路分析

网友:
这个复合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应该起保护作用,SB的实际电压高于额定电压时,接地的那只管子就会对地短路,拉低SB电压,造成电路不工作
同意楼主:
5.0
终极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两个稳压管的复合,限制电压,保护次级
同意楼主:
5.0
荷尖上的蜻蜓
同意楼主:

网友:
高电平击穿和稳压

网友:
嵌位二极管
同意楼主:
0.0
dxren
同意楼主:
不错

网友:
保护作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其实不少芯片的输入接口就在内部集成了这两个二极管,起到保护作用。
你看不少芯片的手册里输入脚的电压极限值都是最低比地低一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最高比电源高一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