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死机问题分析

楼主(2012-05-02):
电脑死机问题我相信很多朋友也见过,但分析思路就各不相同了,我总结了一下我的维修思路:
1,查CPU风扇是否正常。
2,如果风扇正常,更换电源测试。
3,如果电源也正常,更换内存测试。
4,内存也正常,更换CPU测试。
5,以上测试完成,只有主板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你没有试、就是换系统试试

网友:
提供的思路挺简单

网友:
呵呵,本人不赞同,我的是查风扇是否正常。
接着换硬盘ghost系统测试,电源和内存测试,cpu测试

网友:
我基本上按照楼主的思路来的.

网友:
p这样就快多了

网友:
{:soso__16859608983998755450_2:}差不多吧,思路很简单,也很明了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我是先看主板上电容有没有怀孕的,特别是CPU旁边的

网友:
热天主排风扇及电容

网友:
差不多也就那样吧

网友:
都有道理

网友:
{:soso__7445228473960198232 style=_3:}都差不多

网友:
你忘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硬盘 硬盘坏道也死机

网友:
CPU风扇不正常~CPU过热直接就保护重启机器了~   这项应该排除在外个人觉得!

网友:
主板都有什么原因呢,我有块主板,运行点稍大点的程序就死机,有没有哪位高人遇见过,给点经验呗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不过CPU的问题比较少见

网友:
系统问题?
病毒?

网友:
插上诊断卡,加电,跑下不就知道个大概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