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系统问题

楼主(2012-05-02):
网吧系统有问题了,全部电脑都蓝屏,更换系统后,好了。原来以为交换机和路由,服务器都更换机都不行。最后是系统问题。在这里和大家分析一下了。

网友:
电脑蓝屏去换交换和路由?

网友:
服务器系统问题啊?

网友:
哇塞,电脑蓝屏换交换机和路由器 天才

网友:
因为网吧都是无盘,蓝屏的话,会考虑到交换机因素,而且会主要考虑交换机问题。但路由器就没必要。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问题

网友:
要是无盘,把服务器当一般台式机修就行了,蓝屏,先装系统,后换内存,硬盘。电源等,有什么好问的,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换交换机呀,交换机要是坏了,应该是不显示系统吧。。。。。。。。。。

对啊,交换机坏了应该是工作站系统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