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9600 开机白屏

楼主(2012-05-02):
hp nx9600按开机键就白屏 外接显示器没显示,但提示“输入不支持”
显示器

网友:
先从屏开始,屏线,屏电路,显卡信号线阻止,显卡。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测屏,排除后再看显卡

网友:
白屏,查主板及屏上VCC供电保险是否有3.3V,屏线排除是否插正确,控制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