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上网本硬盘

楼主(2012-05-02):
一个华硕上网本硬盘是2G的,实际使用只有1.8G多一些,想增加一下,拆开一看,没有硬盘接口,原来硬盘直接集成到板子上,询问一下有没有办法增加硬盘?

上网本就是有这种缺陷,解决办法可以加个USB硬盘!

网友:
2G的不可能安装xp的,

华硕e 系列最早的一批都是2G 4G 安装简洁版的xp 是没有压力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早期华硕的E PC   是没办法加硬盘的   只能用读卡器扩展

网友:
说实话,这就是一种玩具,没有必要去装一个硬盘.用一大点的SD卡,装一点视频,音乐什么的放放就行了.你要望它做什么更大的事.没什么效果.

网友:
是没有办法哦
只能用卡扩充了

网友:
可以用MINIPCIE接口接SSD硬盘 不过无线网卡就要用USB的了

网友:
正解。SSD的硬盘也贵,装个硬盘不如建议客人另买台上网本。

网友:
2G硬盘?现在随便一个GHOST都3G多,怎么装?原版的也要1.5G多,软件怎么装?

网友:
早期的东西,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

网友:
没啥意义 费用也高   当个小游戏机算了

网友:
这个就是像U盘羊的!!!

网友:
即使加了硬盘那还能用什么呢,能跑的动吗?

网友:
在读卡器里面加或是加USB的咯~

网友:
你这2G是板载内存好吧,硬盘是插SD卡的,2G怎么装XP啊

网友:
哎呀,我的天啊,这是什么板子啊,第一次见到耶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见,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没有必要弄了 能玩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就是装的XP ,剩余空间很小

网友:
本本网 看到EPC专用XP系统 是从深度转帖的 (2007年) 亲戚家有一个7寸的华硕EPC 试试

网友:
百度 图拉丁吧 新出 完美精简XP系统图拉丁贴吧版V1.0发布

网友:
插张32G的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