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

楼主(2012-05-02):
电脑总是不定时的蓝屏,是什么原因了 ???

网友:
先重装系统,后检查硬件

网友:
先扫描HDD 在做个 系统。。。

网友:
先软后硬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A:
具体蓝屏代码呢

网友:
最常见的就是内存质量产 和病毒  先做系统排除一下吧!要是硬件问题可能做不完就蓝了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坏了也不定啊,跑码看看。

网友:
把内存拔下来擦下可能是金手指氧化了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蓝屏都和内存有关系了??

网友:
具体一下蓝屏代码

网友:
同样小白 等高人解答。

网友:
人品太差

网友:
蓝屏一般都是系统问题 装个系统试试吧。

网友:
很多蓝屏都是因为硬盘有坏道或是内存有问题了。先排除内存再换硬盘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B:
什么 也不开 就是 不定时 蓝屏吗 ?我研究这个 快半年了 。

网友:
你可以 加我QQ 48435524

网友C:
内存 看下  楼主 插了几条内存

网友:
先装系统看看吧 然后看内存

网友:
内存    硬盘坏道必须先检查

网友:
楼主你要说明白点,是什么蓝屏代码,蓝屏有很多种,这样 我怎么帮你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内存 看下  楼主 插了几条内存

两个内存,装完系统刚进来欢迎页面就蓝屏了,什么原因??和什么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什么 也不开 就是 不定时 蓝屏吗 ?我研究这个 快半年了 。

那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什么原因了??

两个内存 不同品牌对吧 插一个,或者不装驱动。看看会怎样。记着查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内存,装完系统刚进来欢迎页面就蓝屏了,什么原因??和什么有关系??

拔掉一条 单挑试下 再把电源也换下

网友:
系统没装好

网友:
内存,硬盘

网友:
全部重新分区 重装系统 试一下

网友(2013-02-17):
引用 网友A:
具体蓝屏代码呢

妳懂蓝屏代码??

网友:
如果是新产生的,看看是不是装了硬件或软件?建议重装下系统看看。

网友:
先扫描HDD

网友:
得有代码啊一般是内存条

网友:
重做系统看下,全盘格式化

网友:
一般内存有问题的

网友:
GMCH,ICH 和BIOS有问题都会引起蓝屏,要逐个排查。

网友:
有很多问题可以导致蓝屏,建议还是先重装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可能分区表有错误,DOS下检查一下,如有,重新分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