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CRT显示器,开机指示灯不亮,电源部分有哒哒的响声

楼主(2012-05-02):
一台17纯平显示器通电开机不亮,拆开听见电源部分有哒哒的响声。(我对纯平显示器不怎么专业。) 用万用表测 高压包过来的2根线(sync+和sync-)都接地了。是不是不正常啊。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两个线是高压包的反馈线   哒哒响 看是否是继电器的声音  后级短路 还有继电器控制 都测试看看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 不好说 你应该把测试的那些电路说说 我们好排除 是联想的CRT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这个问题的显示器  同样的问题  CRT我是菜鸟

网友: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测试后面呀
CRT  不专业啊
没接触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线是高压包的反馈线   哒哒响 看是否是继电器的声音  后级短路 还有继电器控制 都测试看看

后级是什么地方啊?

网友:
等待有高手来回答啊,我也有一台啊

网友(2012-06-24):
先换个高压包 试试

网友:
电源部分有短路,资讯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