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苹果双系统的问题 请高手进来指教

楼主(2012-05-02):
我这儿有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 ,苹果系统进不去进去就报警 !但进win7系统就一切正常……请问谁遇到过类似症状,如何解决 (系统不能重装)

网友:
系统为什么不能重装,不能重装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说清楚些,报什么,是报错误,还是报什么,报什么错误

网友:
有报警声啊  就停在苹果开机界面那里不动了  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win7能进啊

网友A(2016-03-08):
可以用苹果系统修复,不影响原来的系统.

网友(2016-08-21):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苹果系统修复,不影响原来的系统.

老司机见解就是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