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
艰难的步步高 903 心细无大错

楼主(2012-05-02):
  昨天一女的拿来一步步高的便携evd,我刚开始一看还以为是上网本,没想到是这么个玩意。
  不管吧,看看什么问题,能不能搞,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主供电10v,插上一看0.07,难道待机偏低?
  嘿嘿 ,这不是笔记本,管他呢,开机试试,电流表爆红灯了,问她是这么坏的,说是小孩捅的,其它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都没说,拆吧,芯片反正没得换的,赌运气呗,电容穿了或者是mos管挂了。
拆开一看,没有烧掉的痕迹,用表量一下供电芯片1117,短路了,不管是哪个极,两脚想通肯定不行,拆下来一量居然是好的,短路还在板子上面,不管了,开始疯狂的撬电容,电容就那么几个,居然全是好的,难道芯片挂了,把1117 再装上,开始大电流烧电,等了半天居然不烫,见鬼了,手里的导线都软了,板子一点温度没有。
   这是什么情况啊,左右看了看,怀疑sd卡槽了,因为其它没什么东西了,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啊,拿电筒一照,哇,所有的引脚全搭在铁壳上了,害我绕路,原来问题在这啊,把引脚全部干掉,一个不留。
  上电开机亮了,搞定了,装上吧,拧上最后一个螺丝,开机挺好,碰了一下,花屏了,挖槽,难道它也有显卡,无耐之下又拆开了,裸板上电一试,正常呀,放了一会挺好的,难道没装好!!!!!!!!!!
  装上再试,直接就花屏,都不出logo了,再修下去可就没什么价值了,仔细想了想,原来的两个滤波电容是 10v  47uf    ,因为怕拆的时候可能是拆坏了,所以换了16v  47uf的电容,这个电容体积大了一点, 把电容摘了,重新装不要站着了,让它躺下嘿嘿,这下碰不到上壳了吧。
  很有信心的装好,开机正常,手轻轻一碰又花屏了,接着拆  我要疯了。
  用裸板测试,难道sd卡槽还有问题,把卡槽摘了一看,有一个引脚躲在贴纸下面,还是短着的原来问题在这里。
  来个恨的,把卡槽里所有的引脚全部拔掉,只装塑料壳,不信你还能出问题。
  装好试机,终于正常了,手没注意敲了一下又花屏了,我的天那,这可如何是好啊。总不能让客户回去也不要碰他吧,何况是小孩纸啊。
  拆下来这次无论如何也不装了,必须确定正常再装。怎么看都想不出哪里有问题啊,难道是料板的电容有问题,实在舍不得还是拆了,从乐华 2025l 上 拆了两个心电容装上,这下应该ok了吧,放了一会没事,手一按主板又花了,难道是芯片虚汗了,已经有点心急了,图上点焊膏就上烙铁,左边焊好到右边,怎么会有连脚??????????
  原来是撬电容的时候,把芯片搞连脚了,把引脚的锡拖掉再 测试,这下终于好了,猛敲了几下都正常了,到这里维修结束。。。。。。

虽然没挣多少钱,也算是学习了经验了,一开始没有观察仔细,导致在电路板上搞来搞去,由于粗心还附带出后遗症,大家修板板一定要细心啊,我算是吃过亏了。。。!!!!!!!!!

楼主,这次维修经历太曲折了,自己给自己制造问题,累呀^_^

网友:
别人把问题都说给你了。。。。。。。

网友:
胆大心细...才行啊

网友:
维修就是这个样子,一不小习就搞得很麻烦,还好最后搞定了!LZ应该上些相关的图片上来也让大家看看多好啊!

网友:
我修了一个步步高喇叭坏的,哈哈

网友:
楼主修EVD 能报价多少哦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呵呵,有意思,那种时好时坏的机器真是能急死人的.

网友:
LZ  我很同情你,  我的性格和你差不多

网友(2012-09-22):
我经常干的事情 哎  师傅见我都着急  嘻嘻

网友:
这东西练练手可以,实在搞不到钱,维修不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