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5 后级电压没有

楼主(2012-05-02):
dell 1545的板子 无明显进水痕迹 开机0.19 查出来 没有后继电压开启信号 开启信号时有Q22 的D级输出高电压去开启 但是Q22 的D级 输出只有 1.1V 图上的各个节点已经标出 实测的电压 求高手 帮我 分析下 哪儿的电压不对
进水
DELL

网友:
高手 出来 帮哈忙 谢谢了

网友:
你个的信息太少了,相关南桥发出的S5#和S3#是不是正常!和SW#后的RSMRST#是否正常
同意楼主:
0.0
wanghong132
同意楼主:

网友:
换掉Q22这个管子,注意是P管。

网友:
嗯.这样都修好了啊.

网友:
在R584的左面电压要是6v的话 可以断定这两个分压电阻是正常的。

网友:
先取下q23,看电压是否正常,还不正常就是后续短路了,q22的p沟道管子最好先换排除一下

网友:
三个 管子 全换了 只能去查看后级开启的输出的 后继电路了

网友:
求高手指导下 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