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又一新现象

楼主(2012-05-02):
昨天晚上9点多了,正想关门,一个客户来问:电源一个什么价格? 回答说看机子的,有差的几十到好的几百。要看电脑的。客户说:那我去拿来看看。
过了一会机子来了,问他什么问题,说是点开关风扇不转。
不多说上电,触发,真没动作。拔下他的电源接头,用我的试机电源接上,一接上电还没触发,风扇转了一下停了,点开关还是不触发。那么问题不在电源,正想拔去面板接线,看到它有一个内存怎么比较高,一看卡口都歪向一边了,就把它的内存下了,我才下好,客户就点了一下开关。
   嘿嘿 风扇转了,接着嘀的一声,接上显示器,亮机了。
   客户说在接上那个内存看看,插上,还是一样没触发,这个板子有3个内存槽,其他两条内存怎么插都能开机,就这个内存插在哪个槽,都没触发。
  内存坏了,可以造成没触发。高手们见过吗

网友:
我不是高手。这种问题,也见过。

网友:
我也不是高手。这种问题,也没见过

网友:
我也不是高手,也是经常见。

网友:
楼主是做DIY得吧

网友:
要嘛短路了  不然跟触发么有关系的=。=

估计短路了
短路了呗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机器的CPU是不是AMD的?

网友:
有些主板内存与CPU相连,有一次我的CPU掉了一个针,就是内存管理的。内存就过不了。

补充内容 (2012-5-3 09:45):
CPU掉了一个针,只是这个针对应的内存槽过不去,其它的槽可以。
没碰到过不要乱说。仔细看看AM2的假负载看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

楼主不说三个槽一个不能用嘛!跟cpu屁事

网友:
应该是内存坏吧。

网友(点评):
我晕,人家都是说是内存坏了,你还说,哈哈

网友:
槽子针歪了?

网友:
内存槽里面的针歪了或内存挂了!在不就是没插好

网友:
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AMD的双核CPU,居然一上这个CPU就花屏。还能修不?呵呵。

网友:
是槽不行还是插上那条内存不行啊?内存条或者显卡短路导致这种现象很正常的

网友:
可能是坏的内存造成短路了。开机的瞬间主板保护了。英特的板内存上电比CPU上电早,没等CPU上电,到内存就已经主板保护了,所以个人觉得这个不是不触发,而是触发的瞬间主板保护了

网友:
13楼理解是对的。

网友:
CPU掉了一个针,只是这个针对应的内存槽过不去,其它的槽可以。
没碰到过不要乱说。仔细看看AM2的假负载看看。

网友:
看见过,不是内存坏了就是内存槽坏了,。。。。。。

网友:
短路了,主板保护了

网友:
短路了把      我没遇到过

网友:
呵呵.这倒是木有见过的哈.

网友B:
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保护中……

对,电源风扇已经转了一下,已经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看机器的CPU是不是AMD的?

是intel的478 865的板子

网友:
我见过的主板保护,都是触发CPU风扇转了,才保护的,没见过触发不反应的。这是头一次,以为奇怪,呵呵呵

网友:
恶搞啊。又 一现象

网友:
内存芯片短路现象,不出奇。

网友:
“风扇转了一下停了”
这叫不触发吗?应该叫上电保护吧!
这样的故障现象明显是内存供电短路了造成欠压保护吧!

网友:
楼上正解哦。。

网友:
存短路还真是不多见,一般情况大家都会认为是主板的事吧

网友:
我常遇到呀,内存坏了,或插槽有问题

网友:
内存短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转一下就停,主板保护中……

你们没仔细看帖,风扇转了一下是换上我的试机的电源的时候转了一下,接着触发的时候就不转了。原来客户的电源也是触发不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