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PLUS CPU温度高

楼主(2012-05-02):
三星R23PLUS  开机几分钟看个电影CPU温度就上到60度,换了新风扇加了硅脂都不行,另外这个本子南桥上没有散热片,手摸起来很烫,不知道这个是设计问题还是散热片掉了,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是不是铜管坏了,还有看看CPU的电压有没有偏高

网友:
该是正常的吧  我的也50多

网友:
我这个温度也很高,CPU和显卡都有60度左右

网友:
我机子也是R23 以前买的时候还可以 因为自己刚学维修么 所以就拆着玩 现在温度其高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风扇换了 硅胶加了 风扇转速正常 供电正常 至于散热固定之类的 相信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就有点怀疑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