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开机1-2秒后突然掉电然后又自动开机了,后都开机正常 ...
E46开机1-2秒后突然掉电然后又自动开机了,后都开机正常。

楼主(2012-05-02):
第一次开机就掉电然后,又自动开,是正常的吗?进WINDOWS后风扇会不转
Windows

网友:
宏基每次重启三次才能亮,后一直正常,来时进过水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上次我也搞了一个,修不好啊

网友:
正常的 不用担心

网友:
客户不满意,风扇还不转

网友:
可以试着刷刷bios

网友:
屏幕明暗调不了和什么有关,我看图纸好像是显卡,和EC没有关系

网友:
明暗度调不了是显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