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磐石300, +V5紫线怎么换电容?

楼主(2012-05-02):
之前的现象是键盘失灵,有吱吱声,拆开没有见到鼓起的电容
想试试把紫线的16V+1000uf的电容换掉
苦于手头上只有10V+1500uf不知道可以换上去不?

网友:
短时间没问题的。主要是验证是否电容问题。
长时间使用的话安全性、可靠性下降了。

键盘失灵未必是+5V电源问题吧。万用表量电压差不多,示波器量无很大纹波就行。

网友:
现在换好了,但是和没有修的时候一样的电流声,排除风扇
那要换那里呢?

网友:
换上10V1500uf做应急修理是没问题的.这里的10V是标称电压,实际上耐压值要比标称电压大一些,如能到15-16V左右.

网友:
是电源内的响声嘛?是的话,检查13009的基极的线电解性能,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4.7~10uF/50V)。

网友A:
电容没有鼓起的现象,听声音就图这里有吱吱声,红色的电极管下有2个 铁圈是没有用的?还是坏掉?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没有鼓起的现象,听声音就图这里有吱吱声,红色的电极管下有2个 铁圈是没有用的?还是坏掉?

那不是"铁圈",是"磁环".也不是"坏掉"的.

网友:
不可以的,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