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现代19 LED白屏,请大家看一下

楼主(2012-05-02):
今收一台现代E193H 19寸LED液晶,开机白屏,看来是图像方面有问题,以前都修LCD,没接触过LED 无从下手,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修屏电路,这个现象都是这个问题多。其他的就是驱动板了。

网友:
LED和LCD的区别就是屏背光的区别其他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个可能引起的原因就是屏线和驱动板,其它LED和LCD就是发光不一样,一个是靠灯管发光一个是靠LED发光二极管发光,无非少了个高压而已,别的都是一样的修

网友:
LED没修过,能不能先代换驱动板点一下确定问题呢??

网友(点评):
LED的驱动板在屏上面吧!

网友:
我想应该屏供电,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量了一个,屏供电VCC 没有电压

试过了,飞个5V还是白屏

网友B:
接口...保险..电感..DC...挨着慢慢查.

网友C:
修过不少白屏都是LCDVDD无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修过不少白屏都是LCDVDD无电压。

看清楚,这是LED,没是LC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保险..电感..DC...挨着慢慢查.

会不会是驱动板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清楚,这是LED,没是LCD

你真逗,真当LED是高科技哪,灯管换成灯泡而已,原理相同。
我习惯叫LCDVDD了,你们或许叫VC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量了一个,屏供电VCC 没有电压

就是啊,白屏大多是屏供电的问题,我们修本本的时候白屏大多查供电,本本是3.3LVDS,液晶5,实在不行强拉上一个5看看

网友:
修过一个,三极管过不去5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啊,白屏大多是屏供电的问题,我们修本本的时候白屏大多查供电,本本是3.3LVDS,液晶5,实在不行强拉 ...

拉过5V还是一样白屏

网友:
      查 升压部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