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电路引起的白屏

楼主(2012-05-02):
由屏电路引起的白屏是由哪些元器件呢,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首先是保险开路然后是所有的电容短路找到短路的位置更换如果没有就是主芯片了我没换成功过手法不行

网友:
3.3V稳压电路  还有-6V的产生电路  等等  很多啊  你先查下 常规的屏电压正常不正常
有条件的话 看下各个点的波形正常不

问的简单   很难回答到点上

如果我问你,电脑死机是什么问题呢? 你该如何回答

网友:
屏供电,很多种,屏主芯片坏也会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