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00掉电

楼主(2012-05-02):
东芝M100有时候开机无显 有时候进系统掉电 掉电之后还有0.38A的电流(没有装电池)用电池一样要掉电 换适配器一样 不要说NEC的电容问题因为根本就没有 是集成显卡的 北桥 南桥没有空焊

网友:
cpu供电电路

网友:
掉电后 看看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
是不是少电压哦.

网友:
0.38A,其本就是CPU供电IC有问题了,或其供电的滤波电容有问题。前提是北桥真的没虚焊

网友:
CPU电路有问题吧~
   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