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6A多问题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5-02):
联想旭日C466A多问题 笔记本维修
机器型号:联想旭日C466A
板号:LA-3691P
客户反应故障:机器不通电
寻问是怎么坏的 客户反应当天晚上用正常 第二天开机就不好了
插可调电源 待机008 明显高了 仁宝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B+短路导致 拆机直奔B+电压4。几V打阻值400多欧 也没有发现不正常的地方

测量PD12的1PIN 19V 过了限流电阻后 变成4V左右 把PQ1摘掉PD12 1PIN 恢复19V 看来还是过流了 直接在PQ1的D极加19V电压 待机电流000根本测不出哪里短路 无语呀 B+那么多电路 难不成轮着个摘呀 可能运气比较好 直接换MAX8734 待机电流005 3V5V正常了 可是感觉这个待机好像还不对 果然还是无法触发 主板别处还有问题 查EC工作条件 VCC RST# LIDSW# 时钟 ACIN 也没发现问题 仁宝主板 按开关的时候会产生SYSON信号开启给南桥的供电 测量时发现待机不按开关时这个信号就为高电平1。1V明显不对 直接更换EC工作正常 这次插电 待机001正常了 触发上电没插显卡板时电流直接彪到2A左右 测内存SM上面也没波形 手摸主板各位芯片 当摸到PCIBUS芯片巨烫 拆除 开机电流还是大1。5A左右 再摸芯片 时钟发烫 酒精滴上面瞬间成水蒸气 摘掉换了 总算是开机正常 顺利亮机 进系统发现无声卡 但是开机的时候提示按F1会有滴滴的两声蜂鸣 无语呀 我都不知道这个机器是怎么坏的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芯片有问题 客户送来的时候也没去别家修过 而且主板也很干净 没有动过的痕迹 拆机 测声卡的条件 供电 总线也没发现问题 这个声卡用的是ALC861 我笔记本料板上面没找到 不过在台机板上找到了2个 换上后进系统能认到声卡 但是打感叹号 吭爹的事情来了 在拆机器换另一片台式机主板的声卡 还是打感叹号 做系统 下驱动都试过了 确定还是硬件问题 在拆测声卡条件无果 修到这时候无奈了 开机有点乱了 看着功放不顺跟 拆了再装起来还是感叹号 又觉得南桥有问题 再拆换南桥还是无果 来回拆装了N次 发现用客户以前那个声卡虽然进系统认不到 但是开机的时候提示按F1会有滴滴声 而我换成台机声卡后 滴滴声没有 进系统声卡打感叹号 会不会台机声卡跟笔记本的不一样呢 正好接到一台型号样的机器 互换试下 进系统有声音了 “我能说脏话吗 不能说我就不说了”

网友(点评):
声卡型号一样,哦,郁闷

网友:
左边那个是笔记本原声卡右边那个为台机声卡 型号一模一样 大家引以为诫

网友:
又时候问题是多啊

网友:
你是无奈时赶上运气好

网友:
爽不,爽就叫出来

网友:
就声卡修了两天 其他都还好修点

网友:
分析得很好,一下就看懂了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 只是懂些肤浅的道理 发帖的目的 主要是提醒大家以后遇到一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其次是为了赚些下载分下载东西 觉得好的兄弟麻烦给评下分 谢谢

文笔不错,写的很流畅。运气不错。
写的不错了,我写不出来哦

网友:
虽然是新手吧   但是分析的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A:
这样都修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都修好了啊

修好了 发这个贴的目的就是要各位朋友 笔记本芯片跟台式机芯片虽然型号一样 也不一定能代换的 之前问过卖芯片的 还有群里的人 都说没有问题的 大家注意了

网友:
同时能烧坏这么多芯片,估计是瞬间那2A的电流造成的吧??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个DELL的机子,在B+上是4.6V,也是3  5V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 钱几天修了台该板雷击的 也是换了很多才好的 也很无语

网友:
这就是修笔记本与台机的差别了

网友:
这个真是特别,学习了

网友:
楼主啊这样修要多少钱啊

网友:
呵呵 问题 很多啊

网友:
问题还是真多啊,修这样的本最头疼了!

网友:
就是声卡样换上去不好用 才提醒大家以后注意

网友:
笔记本跟台式机的声卡是不一样的哦 所以嘛 不能乱换的

网友:
这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