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类似白屏之维修

楼主(2012-05-02):
可以拿来一台联想显示器 说有时候一天都正常 有时候开机10分钟就成这样了 拿到我店里后测试  刚开始确实是好的 用了2个小时候就不好了 最后发现 把电源适配器拔掉 再插上就又好了  此举 说明供电问题  不多说  上图收到的机器是这样的现象

看到此图 很多朋友肯定以为是屏坏了 呵呵
因为没有点屏套件  看过屏上保险完好  查供电 5V正常 就开始检查驱动板  量驱动板重要位置电压  当出现白屏时 量驱动板3.3时果然出现不正常 只有2.9v

看上图晶振旁边的稳压器  就是它不正常  屏正常的时候量3.3V 白屏时2.9V  于是换之
上图

拷机一天OK收钱交客户。

网友(2012-07-07):
后面灌水的一律直接删除!
其实是最大个蓝色的电容做怪,这种板我修了N块了,有一个公司上下都是一款机,都要修,都这电容滤波能力下降所至,以后看见这种矮小的电容,第一时间可以考虑换掉它....这种板白屏.花屏,有

网友(2012-05-02):
那时候  我是换了驱动板  原来换个管就行啊  真强  顶了

网友:
学习了,又张了点经验,像这样的情况给他换驱动板了,那样收的钱多些、

网友:
现代修理就是整板换,这样效率和效益高。如果是内行只是这块板的某个点或某个元件。贺!有效果。

网友:
居然要求那么高   差了0.4v也不行

面板上的升压电路要求很高的

网友:
   换原件的才是高手,我们一般都直接换换板子 呵呵 。顶了

网友:
屏3.3V供电MOS管

网友:
和主板的1117功能类似。
DC-DC电路。

网友:
你也太黑了啊,我才收90啊
我换驱动板最少也要收200,那样才有理由说服客户,不然客户问什么话了,你说驱动板问题,那别人说这么贵啊。

网友:
联想笔记本经常白屏,TNND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真是高手、牛人,我才刚刚开始接触液晶,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收了130  够吗?

很多客户要的急  订货加到货至少两天时间 还有19寸的还可以换下板 15寸17寸老的显示器 说实话客户很多不远花那么多钱 但也要看人 有些客户就可以 呵呵 希望加你QQ交流下 换版 和点屏 可以吗 朋友

网友:
电容建议如果太近还是拆下,以免高温爆。

网友:
其实这种偶尔出问题的机器还是比较麻烦的,我们这里散客都是150

网友:
     差0.4V也会这样。。。。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个1084的,功率比较大点,我也遇到过驱动板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个1084的,功率比较大点,我也遇到过驱动板这样的。

谢谢指点,以后努力

网友C:
也太黑了吧?敢收130

网友(点评):
我修的显示器最低价就是120,黑吗?要不你以后修就收几毛的零件费得了,然后喝西北风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太黑了吧?敢收130

咱是乡镇上面开的店  不是电脑市场  130合理 他们不用跑来跑去跑到市里面  省去的不只是油费  更是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啊

我也是乡镇啊,才收90啊

网友:
呵呵,也没你说的那么悬,一定判断是屏坏了。确定还是不确定,我们都会先上备用的全套点屏件确认的。似你这种情况,只要连接完点屏套件,一目了然。

网友:
赶紧来学习下 昨天刚遇到这样的问题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因该是1117 吧

网友:
我们这里不换板一律收50。
报130。几乎都跑掉。

网友(2012-06-02):
学习了,我们这有些还真的就是判定是屏的问题,直接就没修了。。。很是可惜。

网友:
这个问题我早遇到过,我们一般是屏有一半白,一半正常得,才彻底不修得。

网友:
高 真是高 要是我就以为是屏坏了

网友:
够细心和够耐心,真的是做维修的。

网友:
怎么分析的这么准确无误,,,,若我即使看到是二点九伏也不会觉得它不正常,因为相差无几嘛

网友:
哎,怪你呀,不早说发。我太多这样的都是换的驱动板子啊。哎。恨你

网友:
哪个稳压管坏得多哦

网友:
DC-DC问题,有时候碰到这个问题就是以为屏坏了。。。

网友:
学习了 之前一次给朋友修都没查到这里问题 老是感觉那里电压不稳

网友:
我们这边收客人都在80块左右

网友:
晶振旁边的那个mos管就是稳压器吗?

网友:
做生意要诚信,但也需要手段,这个可以和客户说是液晶屏的问题,这样客户高兴,钱也收的高。

网友:
历害啊,我们这里才收几十块钱啊

网友:
新手弱弱的问下驱动板上的电容一般很少坏吧?

网友:
不要去评价别人收多少,收多少那要看你如何和客户交流,这就要看你的水(嘴)平了
同意楼主:
5.0
立维电脑
同意楼主: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2012-07-02):
  老大我们这里最多收的60

网友:
为什么现在白屏的显示这么多。

网友:
呵呵   对啊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记住了  lz好啊

网友:
我们这里换主板也就是100-80左右,楼主如同锅底

网友:
学习了,要我也换驱动板了

网友:
其实是供电管的问题咯

网友:
钱收少了,客户认为不严重,你没水平!憋得收高点,我一般收80,很少说100以上,怕客户跑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倍感惭愧,要是我,就很自信的说是屏坏

网友:
130我认为蛮合理的。

网友:
这个看起来太明显了,换个电容的维修初学者只要心细就搞定,

网友:
不错,有事白屏应该测一下驱动供电,由其是DC-D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