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980-W6,奇怪问题,修的烦死了。

楼主(2012-05-02):
    方正FH980-W6,故障现象为,冷机开20分钟左右,屏幕中间开始出现水平亮线,30分钟的时候,水平亮线达到10多条。
   拆机,首先换屏线,试机故障依旧,后直接换通用点屏套件试屏,1个小时,2个小时都没出线,应该可以断定屏好,那么问题出现在驱动板。
   刚好手上有块一样的驱动板,换上试机,郁闷了,20分钟后又出亮线。再换屏线,酒精刷洗屏接口,试机,故障依旧。
   郁闷了,不知该往哪下手了。

网友:
兄弟,我感觉还是屏的原因,有结果回复一声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屏的问题,拆开,试机出故障时,在屏的左侧面中间部位应该温度很高。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了?

网友:
应该是屏吧!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说  我没有修屏的工具 一般有红色或者其他颜色的亮线只要还能看见东西 就给客户说屏坏 拉 修不了啦  反正我是修不了 要不就发内地修 客户也只有凑合或者换

网友:
本单位也有这种显示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