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20加电到0.25A掉电

楼主(2012-05-02):
瞬间量3V,5V,1.8V都加起来了
拿掉CUP 走0.12A
掉电

网友:
打开时序图一步一步查,先换个U试试,不行就慢慢查电路了,一般都是缺电压导致掉电

网友:
直接换版就是了

网友:
明显是部分电压没出来啊,查1.2V 1.05V 1.5V有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动态电流偏小一般是某些电压没出,

网友:
1.05哩?
有木有?

网友:
1.2V 1.05V 1.5V
3V,5V,1.8v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