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ankpad sl410k

楼主(2012-05-02):
联想thankpad sl410k   出现stuck key 27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按F1没有反应啊   是不是键盘问题啊?

网友A:
换个键盘有OK

网友:
键盘问题,按F1后,选择加载默认设置、保存后重新启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键盘有OK

是键盘问题吗?

网友:
那你换个键盘试试吧

网友B:
故障是怎么出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是怎么出现的啊

近了一点水!  测试过 键盘是有用的,我就怕芯片出了问题!

网友:
如果有条件你换个键盘试试,没条件拆键盘看看,不过我没拆过这个型号的

网友:
把原键盘断开再试

网友:
换键盘试试呢,,,

网友:
恩恩   只能这样了 !

网友:
下掉键盘用外接试试。

网友:
键盘既然是好的那就是EC了,键盘归EC管啊,没拆过也要拆啊,拆个本什么大不了的啊

网友:
都说要换键盘试试,你那什么情况啊?
要么键盘 要么IO呀

网友:
恩恩  好了 就是键盘问题,用外接键盘了。各位大侠  不是不想换,是当时没那条件换啊 !店刚开,里面东西不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