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笔记本不加电

楼主(2012-05-02):
上图是东芝M19笔记本的电源小板,没找到电路图,红圈的地方有一个大电阻坏了,看不到字,哪位大哥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大啊?

网友:
你旁边的那个一样的吧

网友:
那个地方就一个大电阻。。。

网友:
取样电阻,换一个跟旁边一样的即可

网友:
就这个电阻,看字有点像10M或100M

网友:
看着像个保险电阻

网友:
能炸掉的不是普通电阻吧{

网友:
短路?短路是正常的,保险嘛,哪块板子都能拆上好几个

网友:
应该是一保险

网友:
直接 上保险 吧!

网友:
楼主 换上 搞定了吗??

网友:
换了保险也不行,没有输出,我换15M电阻,输出11.5V,这个电压好像不对,谁有这个小板的电路图或实物图吗?帮我看一下吧

网友:
我修过 10M 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