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没声音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笔记本撒进饮料后,没声音了。重装系统,驱动后问题依旧,饮料是从触控板那进去的,拆开看,板子上面有部分残留饮料,背面正好对准了南桥,清理了主板,南桥也用BGA加焊了,故障依旧,请问还有什么原因导致没声音,另外声明,声卡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你确定声卡没问题,那就找图纸查查声卡的外围电路,希望你的你的本本南桥没挂

网友:
声卡,功放

网友:
波打一下声卡输出有没有

网友:
就那两样,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插耳机测试声卡是否有问题,声卡没问题就是功放

插耳机试试,耳机有声音重点查功放,耳机也没声音重点查声卡
同感

网友A:
进水的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腐蚀。

网友:
耳机 喇叭 都要试下 看下是都没声音还是 只有一个有声音  另外把配件都卸下   裸板试下

网友:
一般像这种进水机器那里进水就是哪里的问题,不要把故障扩大

网友:
我感觉由于进水,南桥局部功能失效导致没声音了 ,准备换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腐蚀。

断线的没有。清洗主板时发现背面渗透出了洗板液,呜呜  悲剧了应该

网友(点评):
渗出洗板液很正常啊,没什么悲剧的。

网友:
l楼主有没有试过耳机有木有声音,在桌面有没有小喇叭图标,如果有小喇叭图标的话,有可能是功放的问题,如果无小喇叭可以更换声卡,换个南桥试试,还不行的话,那就慢慢查转换电路吧

网友:
老大 进水进南桥了  加焊有毛用啊    直接换掉  哪怕是换二手的、

网友:
你确定声卡一切正在 功放和喇叭都正常 而且进水机一般电阻比较容易腐蚀 而声卡与南桥之间的信号线貌似都有电阻吧 楼主牛啊 拿着就干桥

楼主说的对
呵呵 不能随意就干桥啊

网友:
南桥的面大,机型也没说,找图纸,测信号,不想换桥的话,可以找个空地,加进个usb声卡,改功放。

网友:
叫客户换USB声卡不就好了吗啊

网友:
声卡芯片多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