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植球。焊接全过程土炮。有图。感觉这法行.给点分吧。。

楼主(2012-05-02):
    五一没事整了这么一段图片呵呵..15收了一块8600gt的显卡。没事拿出来修修。上板挡2d芯片升温快得很。特别走到2d时几乎要爆...芯片挂了...型号忘了。。好像是g84-303-a2.翻半天从废卡中找了一个一样的...大概量一下对地阻值006欧左右。不费话了
转正题

                就是这个卡.我把芯片取下了..
          把这块的芯片取下来
    一分钟下来了我的土炮还是很速度的
我没有吸锡线..以前用过感觉还不如这样
拖平了
挂点神油

通用的钢网
对准钢网
撒球图片没上传节约论坛空间呵呵
神器8205 。。。
不知道温度多少。。转着圈吹。。感觉温度高点就距离远点。。
有一个点没有上...手机像素太给力了
钢网套上
点个点上去
抹点油
这一遍的目的是自动归位
把它先放一边
拖过的焊盘
对准定位线
电暖气预热。。
8205给点力
动一下
dell的风机真有劲...呵呵
开到七八伏转的飞快
上机亮了哈哈
装驱动跑3d
秀一个...
呵呵
分数不多...
最后再来一张...

技术不错,图像差了点
hjq
技术好 就是相机不给力 看着头昏.

网友:
楼主你的土炮真给力,8600的显卡应该是G84-303才对,G86的好像是笔记本用的吧

网友:
MSI
8500的显卡 用G86-303的要多 8600一般都是G84-303

网友A:
加焊的时候,板子弯曲没?

网友:
楼主的炮很给力啊。

网友:
风枪焊工不错

网友:
加温速度太快

网友:
发这贴好可爱,小盆友可以当漫画看哈。

网友:
能用多久呢

网友:
忘了什么型号了 。。大哥给力不给分...浪费了我好多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时候,板子弯曲没?

没看直接全面加热吗

网友:
楼主是实力派啊,很强大,但是个人觉得做BGA还是用成品的好。自己做的搞研究还行,但是给客户弄不能保证维修率啊!

网友:
楼主的炮很给力啊

网友:
看的偶心痒痒,也想整点锡球,钢网做点BGA。

网友:
搞得很脏,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显卡也太不给力吧    我的都能跑这么多

网友:
值得学习,挺好的呀。

网友:
楼主实力强悍啊

网友:
怎么看着象给铭瑄做广告的。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   还土炮啊   楼主 你OUT了。

网友:
不过说实话的,现在BGA不是很贵啊

网友:
牛逼啊 换显卡芯片 不过学查电路我现在还不会呢

网友:
就这土炮就搞定了?看来LZ是站在牛A和牛C之间哦!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下面是用的什么加热的,温度能控制嘛

网友:
图片质量太差,看不太清楚

网友(2012-06-01):
看完LZ的土炮·自己也想搞一个·

网友:
楼主,你在用土炮焊接时,在焊接过程中,还要用摄子稍微动一下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道程序是必不可少的..

我觉得 也是,加焊也是一样吧,稍微动一下,一个小角就行了吧。只要看到桥可以动,说明球肯定化了。

网友:
我一般四个角都动动.或者直接照中间用镊子推动.最后用镊子尖轻轻的照中心点向下活动几下..

网友:
这样也行,佩服、

网友C:
楼主的土炮用的好,解说也很细致,尤其是小表情用的惟妙惟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土炮用的好,解说也很细致,尤其是小表情用的惟妙惟肖,

谢谢夸奖

网友D:
楼主,上次忘了问你了,你芯片植球时,第一次用风枪吹时,撒好锡球后,是带着钢网吹的吧,第二次吹芯片时是把网去掉,让锡球自动归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上次忘了问你了,你芯片植球时,第一次用风枪吹时,撒好锡球后,是带着钢网吹的吧,第二次吹芯片时是 ...

是的,去掉钢网吹没有吸锡线吸焊盘球对不齐

网友:
楼主乃神一样的人物

网友:
显卡小不变形还好
北桥什么的用土炮如果没有好夹具真是悲催

网友:
不用夹具照样做..

网友E:
这相机,太有劲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相机,太有劲咧
手机拍的

网友:
真想不到 这样也行

网友(2012-07-01):
用个DELL的风机吹是为了他凉的快马

网友:
LZ真的很给力,用风枪完成了取焊,而且不用吸锡线的情况下托的那么干净,真的很佩服!

网友:
技术啊,LZ给力啊。

网友:
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