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更换高压条时忘了断电,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2-05-02):
笔记本更换高压条时忘了断电,开不了机,拆开检查,保护电路里有"喀喀"的响声

网友:
楼主什么机型也没说清楚。怎么帮你分析呢

网友:
有短路吗,看看待机的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已经换过了,但是还是有响声.

网友:
北桥挂了

网友:
3楼说的对,前天就修到一台东芝,和这台一样,换IO后可开机但跑87,显卡也有问题,后来就故障还原不修了

网友:
一般还是好修的,这个

网友:
N久前也碰到过。就是没断电,烙铁一烙就着了。

网友:
集成显卡出问题了,北桥,顺着屏线接口排查到桥,中间有坏件么,没有就是nb了

网友:
楼主,咯吱咯吱响,没听出来是哪个元器件在响吗?你可以测测哪个电压没出来啊,俺时序修呗

网友:
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没时间来看
已经搞好了,是EC被烧了,换了就OK
还是谢谢大家费心了

网友:
      啊        这就是不用心啊

网友:
不小心就出大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