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2-05-02):
一台DELL A840不开机。电流到0.65-就不动了、各电压都正常、内存上不上电流都一样、没一点跳变、开机灯一直亮。过一会就断电了、然后可以再触发、也一样到0。6左右就没跳变了。一会又断电。反复如此、保电压都正常、U12的11角也发出PG信号到IO 66角3.3V、电源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侠下面查哪里。对了这主板待机是没有5V的 是正常的。开机过后才有5V电压、一开始有点转圈了、在线等。大侠们 帮帮我。。。

网友:
主板硬启动完成了吗?

网友:
换5V,   3V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主板硬启动  不懂 大侠  ?

网友:
ICH_PWRGD 这个型号查了吗?

网友:
查下内存的条件, 北桥的条件,

网友:
ICH_PWRGD
这个信号3.3是发出来的。直接进南桥北桥。后面杂判断、

网友:
北桥吧 应该 什么芯片组 amd的还是intel

网友:
GM965的北桥、集成显卡的、、

网友:
来大侠指点啊。。。

网友:
确认cpu pg是否发出

网友:
io是否发出指令给蓝北桥。

网友:
我自己的A840昨天也坏了,有没有图纸,965集成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