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9100 上CPU触发掉电!!!

楼主(2012-05-02):
NX9100 上CPU触发掉电!!!
上假负载, 供电,时钟,复位,全部OK。。  上CPU,触发0.30掉电。测试所有电压,发现全部OK。。。在触发瞬间可以量到核心供电,,也可以抓到G级的波。。。 不上CPU 不上假负载 触发0.16.。   加焊过核心供电IC, 所有IC ,。 EC 。。。没思路,求思路! 最新细节: 待机0.06 (移动PC 应该不会高吧?) 上假负载测试所有电感,MOS的波。。发现其他都正常波形,只有内存供电2.5的 下管波形不对。。 上管OK。。 但用万用表测试又有2.5电压。。。   1632起温度。。 5V电感起温度。。。

补充内容 (2012-5-12 10:13):
已修复! CPU坏!换个CY2.4的 就搞定了! 掉电是因为电源问题。。  19V 6A  我们用的恒流源是 19V 5A 带不起来。 后来换了CPU 用原装电源直接亮机!

网友:
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掉电后能否重复触发,如果能继续触发是硬启动有电压没有出来导致EC没有收到某个PG信号而进行的常规保护;如果掉电后不能重复触发说明主板有短路的地方;根据电流跳变情况没过CPU

网友:
楼住你是什么U的,我手上有个AMD的,不出U电压,上假负载或不上,不掉点,上U就掉

网友:
NX9100  移动PC。  上的是台式机CPU  赛扬2.8的

网友A:
掉电后可以重复上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可以重复上电!!

按照上电时序看看哪路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上电时序看看哪路电压没有出来吧

我要告诉你,上电瞬间 电压全部都起来了。你信不? 我上电瞬间全部用示波器抓过波。。确定全部出来了。包括CPU核心供电!!唯一不理解的就是, 待机的时候 5V电感会起温度。。。 上假负载为什么可以量到 供电,时钟,复位。。 还是有2.5V的下管G级波形不对!!

网友:
查一下5V供电到哪了,5V后级有短路

网友:
待机0.06应该算正常吧,掉电后能重复触发不像短路啊,楼主换CPU 试过吗?换CPU如果还这样的话,哪是不是CPU供电电流不够啊,或者是有的电压没上来吧

网友:
LZ呀我想CPU坏了  如果CPU上着掉电去掉正常  两种情况一个就是CPU供电和CPU外围电路  另一个就是CPU本身了

网友:
LZ把你那个U换到相同机型上试一试,看有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