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图中RTC_BAT和RTC_RST#两个信号跳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2-05-02):
最近在试着跑线,看到这个图纸的时候不太理解。求教。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图纸是直接用电池给南桥供电,不用上面那个3.3开机以后取代电池供电的话,主板电池不是很快就会用光了。以下是我的理解

D19的1脚0V时,由电池提供3V产生VBAT。有3.3VDUAL时,D19的1至3导通,3点有3.3V,因为3.3V>电池3.0,2至3不通,由3.3VDUAL产生VBAT,但也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电压也到不了南桥.

网友:
不会到不了南桥吧,那两只明明是稳压二级管楼主没仔细看图吧

网友(点评):
真的是稳压二极管吗?

网友:
这个的确。。3.3v DUAL没产生时 VBAT和RTC_RST#都是由电池供给,若3.3V DUAL产生后VBAT则由DUAL电路产生,,这个稳压二极管,我查了下,反向击穿电压是30V 那么3-2脚就没有能导通,这时RTC_RST#仍由电池供给。(这里应该是个预留充电的电路吧。关键就在于D19的反向电压,如果这个反向电压低于3.3v那么DUAL产生后同时给RTC_rst#供电时,还能给BAT充电,笔记本中比较常用)仅仅是个人猜测,如果不对请指正。

点评说得很对,,充电电路不应用稳压管击穿充电。。授教了。。笔记本的BAT充电应该正向导通充电,搞混乱了。。如下图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4.5

网友:
充电不会通过稳压二极管反向击穿充电的 会有专门的电路 楼主不要绞接 这个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纯粹的隔离 还有RTC_BAT 是经过跳线后形成RTC_RST# 不是这两个信号用跳线跳起来

网友:
这不是台式主板上的CMOS供电电路吗?怎么还可以充电?那个电池是一次性的吧

网友(2014-07-04):
恩德,这不是台式机主板么?怎么整成笔记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