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开机小电流

楼主(2012-05-02):
今天修到CQ41  I3处理器,南桥H55+ati 独显,可以触发,只是电流只有0.02A 30秒后自动断电,开机测量内存,桥。CPU。电压都没加上来。待机5V 3.3V正常 。EC换过还是一样。 bios刷过无果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EC 第14脚slp_s5#有电压3.3V不?如果没,那H55可能没工作!或者slp_s5#相关电路拉低此电压!

网友:
bios 版本对不对啊?

网友:
机子进水了吧?如果是看看有没有断线啊

网友:
啊。。我的妈啊。。。只能是跟着电压出来了啊。。。

网友:
楼主真牛B,我一刷就好了

网友(2012-06-01):
把后级电压断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