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获取不到IP,在线求解决

楼主(2012-05-02):
今天上午到客户那儿,DELL inspiron 1420机型,无线网能找到,就是在连接时一直获取IP。
前几天还可以连上,孩子玩着就坏了,朋友给做个系统,在店里都好,他回家后就连不上无线,家里还有一台式机用有线,一笔记本用无线OK!打电话找到我们。我从新装过驱动,从官网上下载过,有四个,有二个安装不上,其他两个装上,问题依旧,系统从新做过,现在带到公司,连我们的无线OK。他的无线路由是D LINK的。求解决,各位高手帮帮再帮帮!!!!在线求解决啊

补充内容 (2012-5-3 18:36):
多谢大家这几天的帮忙,明天去客户家再试试,在我们公司确实挺好的。呵呵,这次主要针对路由设置。希望成功!!

网友A:
看看他家路由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那个是自动获取的呢还是指定的IP啊.如果是指定的IP的向电信或者联通问问那个IP哦.嘻嘻我是菜鸟个人这样认为的.有什么不对希望各位大侠砖下留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他家路由器有没有问题

应该是好的/。台式机用的网线正常,另一台笔记本三星的用无线网络也正常。就这台DELL的,获取不到IP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动的,谢谢!

肯定是那个环节除了问题.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好是坏你连其他试试.要是不行那就是你本本有问题.你让他自动连接试试.进本地连接.你应该会设置的哈.要是不行我就木有办法了.嘻嘻

网友D:
这个很正常的,有的无线路由因为芯片的顺题和一些无线网卡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那个环节除了问题.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好是坏你连其他试试.要是不行那就是你本本有问题.你让他自动连 ...

就差没动他的路由设置了,笔记本的网络设置我都看了,没啥。回公司都能连上。我也没啥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正常的,有的无线路由因为芯片的顺题和一些无线网卡不兼容

哦。他说前几天还能用来着,就是从做个系统就不行了,今天我又做个系统也不好用

网友D: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那个环节除了问题.笔记本的无线网卡是好是坏你连其他试试.要是不行那就是你本本有问题.你让他自动连 ...

无线网卡应该是好的,在我们公司上就行,他家有两台本,另一个就无线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这个正想试呢,还要等老板发话。唉!不过在我们公司上无线怎么就好呢?我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能连上就是获取不到IP呢?

网友:
就是他的那路由器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先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E:
这个应该跟路由设置有关系吧?

网友F:
制式不同。。。。。。。。。

网友:
路由器的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G:
查下无线的加密方式和密码哪里错了没有。
特别是笔记本,开了数字灯,有点字母键成了数字键。没注意就看会不出来。

网友H:
路由器里面有过连接方式更改一下就OK   之前有碰到过,,,以为是路由器坏了,原来是默认的连接方式不行,一直获取不到IP跟改便OK

网友I:
前几天我的笔记本刚遇到过这个问题,在宿舍用无线正常,在公司用不正常了(前几天老板把铁通的换移动的了),一开始以为路由的问题,每次重启路由也只能用一段时间,后来同事说是笔记本无线连接设置的问题,同事改一下设置好啦,不过没仔细看改的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路由器里面有过连接方式更改一下就OK   之前有碰到过,,,以为是路由器坏了,原来是默认的连接方式不行,一 ...

哥说明白点好吗?谢谢!啥连接方式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下无线的加密方式和密码哪里错了没有。
特别是笔记本,开了数字灯,有点字母键成了数字键。没注意就看会 ...

哦,这个倒真没注意,谢谢,我找时间到客户那儿试试,可是用我们公司的就没事啊,我们这儿也是有那几个键的,用他的本没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跟路由设置有关系吧?

你能告诉我主要设置哪几项吗?他的另一台本就可以无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制式不同。。。。。。。。。

能具体说下怎么改吗?

网友:
把他路由器也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无线的密码和加密方式不时也会导致这样,你还是给他路由器恢复出厂设置,重设置下

网友:
应该有可能是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
他自己无线设置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前几天我的笔记本刚遇到过这个问题,在宿舍用无线正常,在公司用不正常了(前几天老板把铁通的换移动的了), ...

改笔记本设置?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操蛋问题,明基的P53,无线网卡是RTL8187B的,驱动总是装成USB 2.0的,也可以搜到信号,就是获取不到IP,后来强制装成普通接口的无线网卡,OK
因为这个无线卡芯片,有USB接口的,有普通MINI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笔记本设置?

无线网卡的设置,找的你要连接的路由的名字,右键属性,总共两项,一个连接,另一个为安全,点安全,改改加密类型试试

网友:
如果是芯片不兼容的话。。可以换网卡或者路由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