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3NWPLUS指示灯亮一下灭,循环

楼主(2012-05-02):
指示灯闪一下,屏幕也闪一下。点屏器能正常显示,查一体板15伏(不接驱动板只有13.6伏) 5.1伏 3.3伏电压正常,开关信号3.3伏从驱动板供屏这边飞过去,问题依旧,客户说遭雷击,网卡也被打乱。请高手判断一下是一体板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谢谢!

网友:
瞬间保护,90%高压保护。
个人建议代换高压板。很可能是高压部分的2个线圈坏了。

网友:
既然是遭雷击的显示器,A/D板要考虑维修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