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W735T进水维修

楼主(2012-05-02):
  今天接到一台客户送来的进水机,神舟的,来时是掉电,拆机。
开始插各大条件,供电全部ok,然后测了下cpurst#发现只有0.1几,这时弄了个检测卡插上,发现没有复位,这时想应该是前面的问题了,掉电一般分几种,一个是温度保护,一个pwok没出来,不跑码,复位不对都能引起,直接去看了下pm_pwrok发现只有0.5v左右
分别连着南桥
产生复位的
由EC发出
这个东西真不太清楚他是干嘛的,知道的高手告诉下
先将ec的47脚翘起来,发现ec引脚上有正常的3.3V,这时判断为有东西将他拉低,党江u53就是不知道干嘛的那个东西干掉时,发现3.3v正常出来了,这时一看,检测卡也跑码了,心想好了,之后接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

网友:
附图:板子图片就穿不了了,不知道为什么老是提示我太大不让。
图纸: 259IA Rev.C Circuit

网友:
U53好像是个D触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他那两个信号干嘛的

好像是管着什么报警之类的

网友:
很好的例子   可以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