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5-02):
三星T220显示器,开机进入桌面正常,一会就一闪一闪的,按键板不好用,一会就出现自动调整,各位大哥,小弟刚接触显示器,请问,是什么原因能造成此故障?谢谢
桌面

网友:
先把按键板拆下来再开机。
电容应该有鼓得,换了。

网友:
通病,把按键全部换掉就OK了

网友:
谢谢学长。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