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 一般用什么牌子的好点

楼主(2012-05-02):
数字表 一般用什么牌子的 多少钱价位比较合适呢

网友:
到本论坛商城去看看,有种胜利万用表VC89D 自动量程万用表,105大元,改变传统自动断电,正常操作不断电;操作停止15分钟后,自动断电!实用新功能!

网友:
几十块钱的就行了,维修在人,工具只是工具

网友:
vc890d我用的就是这个哦!很实用啊!

网友:
福禄克15B飘过

网友:
便宜的表有时候出问题很恼火的,建议买一个福禄克300多,再买一个几十块钱的胜利,贵的放在家里,便宜的可以带出去维修用。

网友:
福禄克的还行,其时都差不多,主要还是看技术啊

网友:
福禄克 15B 我一直在用 从未换过 很好用

网友:
我也推荐15B。。。。。。好用。。。。。。。山寨的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
15B好用,我们都是用这个。

网友:
便宜的和贵的,使用起来,差的多吗,有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
用维希特  吧   7 8十块  不错的

网友:
FLUKE 15B,用着顺手,不过后面的支撑太软

网友:
福禄克,的好点吧,我自己在用还蛮好用的

网友:
华仪MS8215  这款反应速度快 缺点是电容没办法在板上测 而且测的时候反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