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帮我看看我的相机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高手们帮我看看我的相机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你拍的图片感觉是CCD成像的问题,你清洁一下ccd的排线看看

网友:
CCD吧。其它应该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好的,不要对着反光的地方照。我的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 但我没怎么在意。

网友:
应该是CCD坏了。

网友:
不会是灵异吧

网友:
是不是清洁CCD的时候划伤了..

网友(点评):
CCD划花了不会这样的,外面有个玻璃你只能划到玻璃的

网友:
啥型号机器。

网友:
CCD是什么东东啊,不会搞这个

网友:
可能ccd接触不良

网友:
ccd虚焊虚接。风枪背面加热。能搞定就好了搞不定就换件。没别的原因。

网友A:
相机是新的呀。ccd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机是新的呀。ccd是什么呀?

CCD是镜头成像芯片 镜头正中那个小方玩意

网友:
相机CCD或都成像芯片有问题

网友:
ccd是镜头最里面那东西

网友:
换CCD吧 估计修不好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机是新的呀。ccd是什么呀?

新相机,在一年之内厂家免费保修,建议拿到维修站检测!

网友:
上维修站了还要我们做什么,你不要钱了是不

网友:
把相机CCD拔掉开机,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排线问题,上次我一台奥林巴斯的修了我180大洋。(配件120+运费22+请朋友其他烟。槟榔。盖码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机是新的呀。ccd是什么呀?
新机CCD坏的不多 要是SONY的有些这样有些正常换个卡试下 记忆棒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