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板上的贴片电阻不知是多大,怎么分辨得多大

楼主(2012-05-02):
AOC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是LD7575的第3脚CS脚到KHB7D5N60F的S脚之间的一个贴片电阻,上面是0009,当然翻过来也可能是6000 ,中间有裂缝,也有可能是6800,或0089,不知道如何分辨,它的大小又是多少。

网友:
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要么9欧,要么600欧。

网友:
看IC的电路图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