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10L在系统中不认USB口。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2-05-02):
联想 旭日410L可以用U盘装系统,可以进PE 到系统,在PE系统下可以看到u盘,但在WIN 系统桌面却找不到U盘,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又要麻烦各位大侠了??
桌面

网友:
系统换过吗?

网友:
换个南桥...

网友:
排除系统,驱动,到南桥线路问题

网友:
PE下可以认到,WINXP下认不到,,,可以重新安装个系统再试,,

网友:
那就是驱动不对啦.

网友:
PE下能认出来 进系统不认!系统缺少驱动文件了 下个驱动试试啊

网友:
典型的系统问题吗
同意楼主:
5.0
weiyusong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不是系统就是驱动了,

网友:
换个系统撒~
应该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查出来了,是USB其中一口的信号地址对地(就是中间两个接触点)短路了
拿开南桥就不短路了,买一个新的回来可以开机,跑1.05左右没显示。。。。。。。不只是我的问题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BIOS里里是不是有设置不行刷BIOS

网友:
桥没装好或桥本身坏

网友:
这种问题竟然是主板的问题?我看情况怎么看怎么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