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193 wide 换非原厂型号的屏!!!

楼主(2012-05-02):
各位兄弟姐妹,昨天接一联想L193 wide显示器,屏(三星LTM190M2-L31)破了,客户同时不知道从哪里淘了一块奇美 M190A1-L01,,换上后,在windows桌面表现良好,但是鼠标在空白区域点右键或者打开我的电脑,图像就开始跳动,出现分屏显示的症状,从论坛看了半天,只有为三星屏准备的程序,谁有此驱动板可以支持奇美的程序啊,请共享下!谢谢,,我用通用板点过该奇美的屏,是正常的,客户不太想换通用板!请大家帮忙,先谢过!

网友:
只能换通用板了,,

网友:
通用板是根据屏来写程序,而你现在,你要想用这个原板和后配的屏一起使用,,程序是找不到的,厂家也只是配套用的三星屏。。。

网友:
我有 昨天修的好象就是L193W 还是原配奇美屏的,最主要是我备份了那个程序了。等等我去下面电脑看看。

网友:
L193 原配奇美M190A1-P02,试试。

网友(点评):
你这个应当是不行的,,刷上可能会死掉的,,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5楼的兄弟给的程序值得一试啊!活马当死马医吧

网友(2016-07-10):
换通用驱动板

网友:
L193有很多厂家代工的。 AOC, 群康,都有。

网友:
估计要改通用的了 程序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