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围观

楼主(2012-05-02):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G450  客户说这机器老是死机  今天死了  就开不了了  废话少说  上电先  我一看  电流有点不正常 跑到1.8几  老是来回跳动  心想这机器应该是显卡问题(以前接了好几台G450的  多是别人没修好的 多是换板的)  今天自己接了这台机器  心想显卡问题不排除  先报价 280 客户说修 然后拆机  加焊显卡  不行   自己注意了一下  开机没5秒  温度超高   心想是外部设备的问题  刚刚开机就摸了网卡  烫死了  马上拆网卡  奇迹出现了  网卡拆了之后  上电电流跑到0.9几 1.2几 看到显卡跑过去了 上屏  亮机了  爽 啊    装机给客户 给钱走人  (这机器我之前接了别人 没修好的  我看了一下那些板 上面的网卡全部动过  我判断是 那些人 应该是把显卡修的不行了  才发现网卡问题的  这机器应该是个通病哈   我的判断  高手别喷啊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网卡如果在散热器下面,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2-07-04):
LZ,你忘了装回网卡啊,这步你没写。。。
显卡报280?是不是低了点?

网友(2012-05-02):
G450我没有记错的话,散热器弯管那个位置就是网卡

网友:
恩,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G450板子出问题太多了

网友:
还好我家的到现在没出问题,哦,不对有问题的,无线网卡坏啦,换块也不行是主板的问题。不过自己的将就用下把没舍得拆。

网友:
哦,这个机CPU供电IC都容易坏呢

网友:
这钱真好赚

网友:
真厉害,电流有点吓人呀

网友:
显卡报280?是不是低了点?

我们这更低

网友:
本来拿过来就问他是不是在打雷的天用坏的,这样修的也快啊。

你这么神人?来个人你就问是不是打雷坏的?要不人家说不是呢?你不会修了吗?

网友:
y450就好多了

网友:
没碰到过,学习了,这一款机在我这换屏的多

网友:
没碰到过,理解的不太清楚。是发现网卡温度高之前先发面显卡温度超高的?这能判定是外围设备?

网友:
电流有点吓人,我上次修过一个Y430的机器也是网卡坏的,故障一样

网友:
这个主板  的问题真多

网友:
LZ,你忘了装回网卡啊,这步你没写。。。,哈哈

网友: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叫你问下客服电脑是怎么坏的,我们可以在它哪里得到线索,这样修的也快呀。

网友:
G450,AMD的,在厂内CPU挂的多的一毛,在厂外显卡挂的多,一个字,真烂,传说中的下乡机啊

网友(2012-06-11):
lz  运气不错  呵呵

网友(点评):
灌水帖的擦边球,小心被扣分!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  进不了系统,蓝屏,报错NV4或是到系统界面灰屏显卡,显存都焊过了 。准备换个显卡呢,有人遇到过么 ?

网友:
LZ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温度高,是先发现显卡温底高还是网卡温度高,我这有一台一开机显卡温底80度,CPU温度正常,用不多久就自动关机

网友:
确实,装回网卡后,还OK吗

网友:
你们那修显卡是什么价格呀 我们重庆修显卡给客户多数是二百四给商家是一百二  换显卡一般的是四百到五百之间

网友:
这应该是 网卡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  进不了系统,蓝屏,报错NV4或是到系统界面灰屏显卡,显存都焊过了 。准备换个显卡呢,有 ...

装WIN7 吧 装WIN7应该可以的

网友(2012-07-23):
G450真的不好修啊,要点位没有,元件又没标

网友:
我倒觉得 z
z系列的机器还可以 呵呵

网友(2014-07-14):
遇到过,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