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X1920W黑屏

楼主(2012-05-02):
接了一台三星LED显示器,型号是EX1920W的,通电测试,指示灯正常,黑屏。对于LED的显示器我一点都不懂,拆机检查,目测没有电容鼓包,测量开启信号的电压是3.3V,电源板到升压板的电压是27多V,是不是高了?还是正常的?到底是哪的问题呢?请问下修过LED显示器的高手们。

网友:
屏型号是什么.升压出来27V应该是正常的.LED屏.灯条的工作电压.多在30多V .或者40多V的..

网友:
亮度控制信号也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

周旋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机器已经修好了,谢谢大家,我发个升压板回来改了就好了,可惜的就是报价给客户不修了,我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