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黑屏,无法关机。

楼主(2012-05-02):
有一个同行拿来一个刚刚过保的联想笔记本,故障表现为开机黑屏,如果你要强制关机的话,只能强行断电。我拆开主板看后,有一个芯片烧焦了,我下载了一个电路图,查看后,结果如下,谁能帮我分析一下电路图的含义呢。经及它的芯片名称是不是545a1p1u???看过电路图,我还是不明白此芯片在电路中是起什么作用的。????在线帮助!!!!

网友:
给USB提供工作电压的

网友:
就是给usb供电的开关芯片吧

网友:
usb的过流检测芯片

USB过流检测。

网友:
我直接把2脚和3脚通过一个保险电阻接到678脚了。可不是这的问题。现在开机还是黑屏。电流有时达到2安左右,有时0.6安左右。摸到一个芯片rt8206有些烫手。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或者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呢。

网友:
USB电流检测芯片。把他吹下去用线飞过去2飞到7 就OK

网友:
USB的开关芯片~可无视   直接飞线~

网友:
USB接口供电吧,摘掉不影响亮机,接口附近应该还有相同的供电,直接接线就可以解决问题咯,,,

网友:
过流保护芯片

网友:
USB供电芯片,不过电流有时到2A应该是有地方短路吧,电流有时到0.6掉电吗?掉电的话就是有地方短路啦

网友:
后级短路烧毁,应该好好查查前级电路。+5VALW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是给USB供电的呀   你查查吧 换芯片机子好了么?不行你查查5V  因为是5V供电的  不然你换南桥吧

网友:
如果烧了这个东西  会不会连带其他的   你顺着找找

网友:
这是USB的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