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519(P45-C51)码卡挡9B

楼主(2012-05-02):
一块V星主板MS-7519,P45北桥芯片,DDR3内存,开机后码卡从D0,D1,D3跑到9B处停止,测量内存,1脚0.75V正常,238脚3.3正常,1.5V也正常,换存存也不过,刷新BIOS后主板点亮。
芯片

网友:
这板子的BIOS好找么?

网友:
MSI的板子貌似BIOS坏的不少。最经典的那款好像是7529
同意楼主:
4.8
MSI
同意楼主:

网友:
终极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抗胡元帅
同意楼主:

网友:
{:4_136:

网友:
VCC_SPD 是236脚。你搞错了吧,,,238脚是DDR2 的内存

网友:
官网上有,如果需要找我

网友:
如果不是BIOS问题,那就难搞了

网友:
V星0我估计是故意的,从最早的370 478 775就有掉bios现象,V星自己也知道的吧`!

网友:
有一次我悲催的刷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