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PLD主板维修装不了显卡驱动

楼主(2012-05-02):
一块昂达915PLD主板维修,北桥是945PM芯片组的,买了一张新的显卡装上,GHOST完XP系统,画面去到,欢迎使用的界面就再也不能前进了.但鼠标可以动,证明没死机.接着GHOST WIN7系统,它可能正常进入系统,装好驱动后,重动时,发现装不了显卡驱动,也换过很多系统,也用驱动精灵装过驱动,可就是装完一重启就等于没装一样,不知道是出于什么问题.如果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这种问题,并解决的.麻烦告知一下.期待高手们的帮助.

网友:
发求助贴就在贴子前面注明一下,
这个不是装不了显卡驱动,是进不了系统吧

网友:
换张显卡看看....
或者换直接安装的盘,不用GHOST的.

网友:
bios可以刷吗

网友:
你试试换张显卡看看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未碰过。那张显卡在购买时试机了嘛?

网友A:
GHOST的系统不行,你硬装试试

网友:
这张显卡我换板试过一点问题也没有。就是那块不能装驱动。南北桥我都有烧过,故障依旧,主板没发现有痒化现象,背面也没有划断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GHOST的系统不行,你硬装试试

当我GHOST了2个不同的版本的XP系统时,我就用安装版的了,用安装板时,可以进入操作界面,但也是装了驱动重启后无效。变成4色的。

网友:
你可以幻化你显卡板试一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