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发帖,大神们快来拍砖

楼主(2012-05-02):
昨天晚上玩天龙3莫名死机,重启花屏,是一开机就花,把显卡拆了清了下灰,故障依旧,重新做了驱动还是一样,菜鸟在此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点评):
修好没有

网友:
你这新人。有我新?

网友:
你有多新啊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但是我不会修求大神

网友:
把显卡敲敲,看有反应吗??

网友:
芯片用手捏一捏,看是否芯片虚焊

网友:
用手压一下,看显卡有反应没,如果不行的话,拆机用适配器点,看显卡是否发烫!

网友:
   先加焊  加焊不行在查

网友:
直接换块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