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只能接外显

楼主(2012-05-02):
戴尔N4030的机器 开机报警 8声 之后可以进系统 外接显示器 一切正常
感觉这个一般就是找不到屏 也有说屏线问题的
具体故障现象:开机屏幕有背光 和很细的条纹 进系统的时候 也会暗一下再亮 之后切换到外接显示器 一切正常 摄像头可以使用 换过屏线 和京东方的屏 现象一模一样 难道是显卡输出接口部分故障?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问题了,可以试着换三星的屏试试,或者把原屏的码片刷过来试试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DELL的有些机型 要原型号 而且要换码片才行的

网友:
你还屏后要把原来屏上的码片换了才行的,开机响8声就应该是屏上面的程序不对了要刷码片的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啊

网友:
要不先打下LVDS的阻止看看

网友:
貌似屏问题吧~
   有没有换屏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