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电脑 老死机

楼主(2012-05-02):
自己的电脑,最近频繁死机,一开始怀疑是无线网卡,因为在公司不死机,回宿舍死机,除了在公司是有线上网,宿舍是无线外,没别的不同,所以我就拆开电脑,把无线网卡拔了,然后装好,有效果,一天就死了两三回,今天发现还是不行,又开始频繁了,而且终于发现,只要是在线看视频死机就频繁,只是聊天或者看硬盘里的电影基本没问题,怀疑是上网看视频缓存文件什么的,应该是硬盘有坏道什么的吧??求助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再扫下硬盘坏道,再不行就可能是南桥虚焊.

网友:
一是有某个盘快满了,二是硬盘坏道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卡过热呢????????

网友:
最近天热 你公司是不是开空调?
基本上是因为过热,用软件测一下CPU 显卡 硬盘 主板的温度
比较一下是那个部位过热了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要换系统了

网友:
lz,可以用鲁大娘看看

网友:
是中马了吗?

网友:
电脑死机问题怀疑检查:
1.温度测试,一般用鲁大师,运行显卡测试,看温度是否突然飙高,或者居高不下。
2.硬盘扫描,硬盘坏道导致死机是很正常的。
3.软件问题,一般要留意机器卡死之前的状态,都使用过什么,大概是哪里的问题,推测大概是由什么造成的。

网友:
硬件配置可以吗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过热啊!你说只有在线看视频才会死机!查下显卡吧!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原因实在多

网友:
C盘有坏道~!mhdd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