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笔记本清灰后不开机

楼主(2012-05-02):
接机后先开机检测,除风扇出风口风量小外其它一切正常,此机拆卸还是蛮简单的,拆下掌托CPU散热器就三个螺丝,出风口处异物清理完毕后,顺便把主板看得到灰尘的地方也清了一下灰(刷子刷了几下),装机后,狗日的不开机,电流表跑到2.1左右,屏分别出现白、红、绿屏。这下头大了,不过冷静想了一下,很有可能掉件了,卸下主板仔细观察真的掉件了 ,从论坛下了个点位图 从料板找一个补上,哦YES,IBM LOGO出来了,虚惊一场。

也证实了一点,毛刷不仅可以除尘,还可以替代电烙铁拆电阻。

我这边除尘蛮多的,去年也有一台三星的本本,除尘后也是直接不开机,好在笔记本保内,拿到维修站那换了片主板了事。

补充内容 (2012-5-3 10:35):
电路图在23楼,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所以说,清灰的话一定要保持在80左右的价位,因为有风险
下会再温柔点
粗心加细心,有惊无险,不过也算得上高手了,见故障冷静处理,赞一个

网友:
有惊无险啊  不是所有时候都这么幸运啊

网友:
小心使得万年船

网友:
拆本本一定的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看来以后除尘还是小心点,,

网友:
一般我清灰 只清下风扇搞下散热  别的一般不动

网友:
我也是

网友:
清洁时常出问题的话还是愁人。

网友:
所以除尘不能太便宜,我们这边除尘我一般收80,少了不做,主要是风险比较大!

除尘有风险

网友:
不是所有时候都这么幸运

网友:
清洁有风险啊,不过这样就被搞下来了,距离坏掉也不远了

网友:
刷几下就掉件还好我没遇到过

网友:
有惊无险哇~
   那下次我清尘要小心咯~

网友:
用我师傅的话:清灰也是有风险的“以后要多注意了

网友:
SONY,一个本子除尘被搞得来回跳变。。从0.1-1.4,搞了好久都没搞好~拿高手那里说是桥的问题~~我R

呵呵

网友:
拆机有风险,清灰需谨慎

网友:
这个电阻掉了就会引起开机 红白绿屏的吗?

补充内容 (2012-5-4 09:13):
如果反馈信号有问题那出来的显卡供电应该有问题啊,你如果当时直接测量显卡供电那应该会有问题的

会的,因为是显卡供电 的反馈信号。
我觉得不会

网友:
长经验了,下次清灰可得小心了

有的时候不是你小心就不会出问题的,清灰也看运气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
凡事多用点心都还好吧,风险控制在最小才好

网友:
还好,还好,电阻掉外面了,还没直接掉主板里面。不然就有事情做咯。、

网友:
上个电路路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这主板的做工也太不怎么样了,毛刷也能刷掉,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不知道楼主那边除尘收多少钱。

网友(点评):
60-80看机型

网友:
单色应该是屏线接口处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心要细,不过我还没做到

网友:
清主板最好注意些

网友:
这次好彩,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要小心

网友:
清灰是有风险的,我们那儿一哥们清灰清出个卡LOGO,真够纠结的,最后刷BIOS解决,估计是静电导致!@

网友:
还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
所以简直清会80不降价,就是怕出问题啊。

网友:
楼主清灰要温柔点  还好找到问题 要是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那就麻烦了

网友(2014-06-12):
楼主真是好运气啊

网友:
呵呵还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