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u盘双启动

楼主(2012-05-02):
如何实现u盘双启动

网友:
量产一个USBROM 格一个HDD

网友:
量产工具 很容易的

网友:
我现在的U盘就是双启动的,呵呵 ,一个CDROM一个HDD

网友:
用U盘主控对应的量产工具。
部分主控甚至可以三启动。当然不是所有主板都支持。

网友:
呵呵   首先要u盘支持  然后找到对应的量产工具   量产即可   不过  一般 cdrom 就够了  没有必要太多